dell xps la-e331p

楼主(2022-08-20):
客户拿了一台xps 版号:la-e331p rev 1.0的,插电自动开机电流乱跳屏没反应。客户说之前在外地给人看过,没修。拆开一看bios动过,旁边电阻都要掉了,仔细一看我靠芯片给人换成1M的了

,打开图纸原来是一个32M的芯片,这个32M的bios不好找,找了一圈,只找到了25L25673G的32M芯片,刷上bios,插电,电流不乱跳了,跑到0.83左右不动了,指示灯两黄一白,量了一下电压都有的。查了一下两黄一白是CPU的问题,请教一下各位师傅,这个bios应该不能代换吧,还是需要相同型号的,不会需要原机的那个bios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