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有谁留意过兄弟7080打印机电源输出模式

楼主(2022-08-20):
如题所述,有一台烧高压板和主板的机器型号为DCP-7080.由于手上没有好的实机7080(不带D),有没有同行留意到其待机以及关机状态下的电源各脚位输出电压
我在网上买了一块二手主板现上机按顺序测得引脚电压数据如图:
输出脚位序号
关机状态
6V
0V
6.22V
无实数
0V
G
6.22
G
6.22
开机状态
6V
0V
0V
无实数
3.29V
G
24V
G
24V
另外,空载状态的1脚 输出有近16V的样子.记得有些机器关机状态下只有1 脚 有6V左右的电压,其他都无输出! 平时都没遇到过烧主板的(主控芯片发烫),
这个机器同时还烧了定影器. 就担心电源不正常,所以上来求助一下! 望线上同行大佬提供些建议或相关数据.谢谢

网友A:
这个还真没关注过。直接换板子。很少去修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没关注过。直接换板子。很少去修板子

看来只能是这样子了

网友(2023-07-06):
你这个电压跟我测的有点区别,其他脚电压一样
开机的时候3脚我测到是0V的,待机后3脚6.26V
7080跟7080D的主板都是一样,改一个地区代码就可以通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