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万用表进水后,拆开吹干后的故障小数点位置异常

楼主(2022-08-20):
胜利数字万用表vc890d 进水后,拆开吹干,转盘的铜片有掉落,按网上的图片(老款)摆放好铜片,安装好后出现故障小数点位置异常。电压档 2 V 测1.5V DC电池,显示屏显示1507 或150.7 。用20V电压档测1.5V电池  显示屏出现15.0 。用200V和1000V DC档测1.5V 电池,显示数字是正常的。  电阻档200欧档测270欧显示3.2不正常  。电阻档2K欧档测270欧显示0.3 是正常的。好像低档的都不正常显示值。
是不是我的转盘铜片安装错位了。这个图是参考别人的。
网上找到一模一样的表盘,一样的电路板

网友:
这个图的转盘上下是不是调反了?

网友A:
胜利的非常差,只有优利德才是王道。

网友:
铜片放错了,。。。

网友:
你要把你的万用表的外壳图、内部电路板图,都传上来,,

网友:
这样的都要提前拍照片。

网友B:
我又研究了一晚铜片,应该没有错,后来发现我上螺丝孔时把校准VRAC的可调电阻孔当了固定孔,用螺丝钉把它打穿了,那个可调电阻的标识都看不到了。唉。可能是这个原因了

网友:
这表叫你干废了,,,

网友:
我买的都是便宜的万用表 三个月换一次 坏了就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胜利的非常差,只有优利德才是王道。

福禄克的怎么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福禄克的怎么样?

福禄克肯定比国内的要好,就是价格贵。就是入门的低端不怎么样(如15B/B+,17B/B+,12E等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又研究了一晚铜片,应该没有错,后来发现我上螺丝孔时把校准VRAC的可调电阻孔当了固定孔,用螺丝钉把它打 ...

校准VRAC的可调电阻,标记为301,应该是个300欧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