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华为接口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20):
  华为接口 断线的太多了  要吐了  狗一样的东西  求
助大佬们 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可以快速解决 华为接口的大招

网友:
你说的是哪种接口断线,没听说啊

网友:
应该是TPAEC 的那种, 都不知道要怎么接,

网友:
接四根线就够了

网友:
只有一排的我接过  接哪4跟?  后来又碰到几天 两排内嵌的 那个2排都有掉 而且更细

网友A:
你不会说的是TYPE C吧?有没有图片发上来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会说的是TYPE C吧?有没有图片发上来看下

对啊  华为的机子有很多接口断线的啊  有一排脚位的 也有2排脚位的 机子已经装起来了  新买了2个 更小的诱骗器

网友:
有图片发出来看下

网友:
cc1 cc2

网友:
把TYPE-C的接口断掉,改成通用20V的电压接口

网友:
华为接口 断线的太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