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一个显卡奇葩故障!!求问!

楼主(2022-08-20):
一张七彩虹gtx780ti玩家定制3g。刚开始是花屏,显存测试程序扫描出e1报错,换了之后不花屏了。可以点亮。

      但是最蛋疼的现在开机可以进到Windows转圈圈那个界面然后就卡死或者灰屏。显存测试软件也跑不了。灰屏后显存电压从1.38升到1.63,核心从0.9升到1.1
提示下图这个?

网友:
核心虚焊或核心有瑕疵了

网友A:
换了显存不报错的没好的是核心问题错干显存了,780核心问题很多,一般来说看报错数据点位,先加焊核心,还一样报错就拆下显存打数据线阻值,数据线阻值没异常就换显存,检测完肯定会查出哪里问题的

网友B:
显存不对,把显存全部焊下来测测,重新匹对。

网友:
核心虚焊错干显存

网友C:
问题不在软件跟核心,在其他地方。你要信我呀

网友D:
遇到过一个bios原因的,win后就黑然后核心从0.9变1.2刷回去就好了

网友E:
干核心更容易成功,GK110毕竟小马拉大车,显存多是好的

网友:
干核心吧,没错

网友:
好的,谢谢建议。我空了在在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干核心更容易成功,GK110毕竟小马拉大车,显存多是好的

显存来来回回已经焊了三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遇到过一个bios原因的,win后就黑然后核心从0.9变1.2刷回去就好了

好,感谢,我一会儿空了去整一份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显存不报错的没好的是核心问题错干显存了,780核心问题很多,一般来说看报错数据点位,先加焊核心,还一样报错就拆下显存打数据线阻值,数据线阻值没异常就换显存,检测完肯定会查出哪里问题的

显存换了3个了,也打过焊盘二级值,地址和数据都差不多300多接近400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存不对,把显存全部焊下来测测,重新匹对。

主要是这板子散热太好了,我又只有一个热风枪,拆着好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不在软件跟核心,在其他地方。你要信我呀

现在的情况是重做了系统,然后又可以亮机了,但是接口哪里没有5v.,前面有个apw7142八角芯片的78脚输出有个5v。主要我也不是专业修显卡的。接口的5v不知道是核心给的还是这个这个芯片给的

网友:
现在的情况是重做了系统,然后又可以亮机了,但是只能亮一会儿就又灰了,亮的时候接口有5v,灰了就没有5v.,前面有个apw7142八角芯片的78脚输出有个5v。主要我也不是专业修显卡的。接口的5v不知道是核心给的还是这个这个芯片给的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,这个卡的故障就是上面描述的,后来重做了系统,又可以正常亮机。一会儿就黑屏,重启就卡在转圈圈哪里。经过多方面检测。焊盘二级值,显存,电源,主板都换过了,还是无法解决。最终只能刷了个屏蔽显存的bios,但是具体不知道是屏蔽的哪一组了,我刷的时候懵了,中间nvflash报错了很多次,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刷的是屏蔽哪一组显存的bios的。一次次的试,重启,刷,花屏,重启,又刷,花屏,最后重启,完美亮机!!!!!!!但是我这没有六七百w的电源,我这400w的小电源不敢造次,怕boom!!!!。感谢大家的耐心帮助。这个卡的vbios需要的私我。或者我空了发出来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换了显存不报错的没好的是核心问题错干显存了,780核心问题很多,一般来说看报错数据点位,先加焊核心,还一样报错就拆下显存打数据线阻值,数据线阻值没异常就换显存,检测完肯定会查出哪里问题的

是,我780干上百片了,很多人都以为显存问题,实际是核显哪边虚焊了,又不是挖矿显存哪有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,我780干上百片了,很多人都以为显存问题,实际是核显哪边虚焊了,又不是挖矿显存哪有容易坏

核心,打错字了

网友:
首先确认核心有无问题,再动显存。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核心不良,

网友:
我觉得,知道显卡输出端口有个点位是5V的都是老师傅!!!别装了。

网友:
三板斧干完没用就扔

网友:
还没修到过此故障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路过帮顶,估计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学习学习,每天学一点

网友:
可能还有显存坏了,继续扫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