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核心挂了?

楼主(2022-08-20):
开始只是一个5,加焊后变三个5,重置不行,换了一个显存现在5更多了。

网友:
干核心包治百病

网友:
不懂,坐等高手指点

网友A:
不一定啊,最简单的方法拆掉现存测点位阻值, 又异常就说明不是显存问题,看有没有断线,背面掉电阻,这是好处理的,
以上没事,就加焊核心了,我一般直接加焊核心。比换显存省事。

网友:
对换一下显存

网友:
最开始是g位报错,我加焊了g后gh都报错,g重置后不报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啊,最简单的方法拆掉现存测点位阻值, 又异常就说明不是显存问题,看有没有断线,背面掉电阻,这是好处理的,
以上没事,就加焊核心了,我一般直接加焊核心。比换显存省事。

最开始没有这两条线,而且只是g报错一个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啊,最简单的方法拆掉现存测点位阻值, 又异常就说明不是显存问题,看有没有断线,背面掉电阻,这是好处理的,
以上没事,就加焊核心了,我一般直接加焊核心。比换显存省事。

好吧,dq19/dq23断线了,没有值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好吧,dq19/dq23断线了,没有值

没有值先加焊,但是容易返修,我估计的啊,是掉点了,得重置,补焊盘,核心下面。曾经烤鸡都烤的好好的显卡,卖给客户,路上被快递癫的掉点,不是没遇见过,太难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值先加焊,但是容易返修,我估计的啊,是掉点了,得重置,补焊盘,核心下面。曾经烤鸡都烤的好好的显卡,卖给客户,路上被快递癫的掉点,不是没遇见过,太难了

r370核心又大又厚,上次就是回焊.400度核心吹糊了动都不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370核心又大又厚,上次就是回焊.400度核心吹糊了动都不动

我是修理小工,除了加焊核心就放弃了,没BGA不好搞

网友:
跟我一样

,没有干核心的BGA,先放一边

网友:
重植一次就好了

网友:
这基本就是核心虚寒或者掉点

网友:
我也遇到本来只显示一个5的   D通道  然后加焊显存   全变5    最后换一颗显存  完美修复   可能我运气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