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笔记本、台式主板和显卡过程中使用RT809F编程器,经常出现引脚接触不良,已解决

楼主(2022-08-20):
维修笔记本、台式主板和显卡过程中使用RT809F编程器,经常出现引脚接触不良,已解决

晚上修显卡,刷个bios,换了两个芯片都不行,用万用表测试明明是通的但是显示,接触不良

怀疑是编程器程序版本低了
百度查找官网下载新版本
没想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,特意发帖,希望其他人不要走弯路

拆开后,发现是用热熔胶固定的,经过几年的使用,热熔胶已经失效了
最简单的判断就是,下压卡扣的时候,看看会不会翘起来,会的话,百分比白是已经松了

网友A:
编程器不是防拆的么?

网友(点评):
防拆 不是不能拆……

网友:
插座的问题。插座的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,用大牌的座子更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编程器不是防拆的么?

?,后面就两颗螺丝啊

网友B:
楼主,你是怎么解决的?重新上热熔胶?还是说换插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是怎么解决的?重新上热熔胶?还是说换插座?

用洗板水,洗洗刷刷(也可以用超声波洗洗座子),还有接口用刷子刷刷,
然后座子引脚用镊子轻微变形下,增加接触
最后直接装上,多打一点热熔胶
完毕
ps:千万不要换其他胶水,不然已经换座子拆不下来就完蛋了

网友C:
我的新的也经常出现,有时候放好几次才能识别

网友:
很多有这个毛病 我的老886L 经常搞很多次才有用

网友:
我用的也是809F,我都是一下子买很多BIOS座回来,经常接触不好的时候,我就直接更换掉...

网友:
多买点这个座子,很便宜,也不操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新的也经常出现,有时候放好几次才能识别

是的,我也是一般重来没有考虑是座子问题,一直以为是bios氧化
然后用刀刮脚
或者yo那个洗板水洗
重来没考虑这里编程器里面居然是用插的连接的
官方出厂就打胶,就说明了这个问题

网友D:
厉害了!我也想买个809H 好用吗?

网友:
技术技术,好好学习,谢谢分享

网友:
谢谢了,我的也有这个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厉害了!我也想买个809H 好用吗?

我用的是809H的感觉可以

网友:
呵呵 放心 如我算错 你以后来砸我的帖子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