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大家 有张GTX760同一位置显存报 吹一下就好了 但是过段时间又花屏

楼主(2022-08-21):
问一下大家 有张 技嘉GTX760 2G显卡 A通道 高位显存 老是报错 花屏  吹一下就好了 但是过段时间又花屏 又吹一下又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 换了显存也是一样 过段时间就报错 又要吹一下 就可以用一段时间 换不换显存都一样 就是要吹一下就好了

网友A:
是不是显存周边的电容电阻问题?

网友:
干核心就对了

网友:
估计不会是核心问题吧 要是核心问题应该一直花屏 啊  为什么吹一下显存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呢? 而且吹了显存用软件测显存 也能通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显存周边的电容电阻问题?

为什么吹一下就可以 好一段时间呢 这个就没明白了。而且软件测显存 也能通过 奇怪了。

网友:
吹的时候吹到附近的电容电阻啊

网友B:
芯片性能不良,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性能不良,换掉

换了三个  都是一样的毛病 刚换个去好的 过段时间 又花了 吹一下就可以在用段时间

网友:
PCB线路通孔可能有问题,快断了。

网友:
核心问题,换显存的时候也加热到了核心,应该如此

网友:
PCB过孔问题吧?无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