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解锁机械革命所有选项

楼主(2022-08-21):
使用AMI专属软件解锁,解锁后可以尽情超CPU/GPU和RAM,享受超强性能,黑了也不怕,扣下CMOS电池即可

网友A:
这机械革命哪个机型?同方都可以解锁菜单,虽然普通使用意义不大,适合爱折腾的,我弄了很多机型解锁

网友:
楼主工具呢,东西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械革命哪个机型?同方都可以解锁菜单,虽然普通使用意义不大,适合爱折腾的,我弄了很多机型解锁

拿蛟龙练手

网友B:
楼主工具没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械革命哪个机型?同方都可以解锁菜单,虽然普通使用意义不大,适合爱折腾的,我弄了很多机型解锁

我的暗影骑士擎高手帮我解锁了

网友:
楼主下面没了吗?

网友:
楼主工具在哪下载。

网友:
期待楼主工具上传

网友:
你下面没了,哈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工具没了,呵呵

你下面工具没了,哈哈哈

网友:
下面那话怎么不见了

网友:
最后那两句千万别信

网友:
各位自己去下吧不用等楼主发了,软件叫amibcp,百度一搜一大堆,教程网上也有,十分简单

网友:
说了等于没说。pei

网友:
楼主工具呢?

  咋不见链接捏

网友:
pei,自己不会搜,等着喂?

网友:
我请求管理员立马删除了  没有一点意义的帖子

网友:
前几天一台惠普,客户自己升级了BIOS,导致不显示,扣了COMS还是不行,写了原厂BIOS也是不行,不知道什么问题,供电都有

网友:
全是英文

网友(2022-11-02):
试试看有多大的实用价值

网友:
能不用就不要去用,笔记本一直要解决的问题一直是控制功耗和散热的问题,并不是性能问题,出厂的散热设计正是符合原厂设定,愿意承担热量功耗上升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,就尽情的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