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IOS损坏的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8-21):
如题,本人几块主板,收回来测试的时候是好的,但是放了段时间要装机时 卡代码4f,55,60等等,刷下BIOS能恢复,就怕给客户了哪天又坏掉?这是什么原因呢? 是BIOS芯片本身损坏吗,还是南桥问题,还是供电的问题呢

网友A:
rom是闪存,长时间不通电放置就会这样。以前的芯片和现在的芯片用料不一样。以前的芯片容量小,就和ssd一样的,slc,mlc,qlc之类的原理....如果客户拿回去天天开机用,它保存数据出问题的机会就少。所以不用担心,毕竟厂家都敢生产肯定能保证一定的良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om是闪存,长时间不通电放置就会这样。以前的芯片和现在的芯片用料不一样。以前的芯片容量小,就和ssd一样 ...

感谢你的答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om是闪存,长时间不通电放置就会这样。以前的芯片和现在的芯片用料不一样。以前的芯片容量小,就和ssd一样的,slc,mlc,qlc之类的原理....如果客户拿回去天天开机用,它保存数据出问题的机会就少。所以不用担心,毕竟厂家都敢生产肯定能保证一定的良率的

nor nand两回事,多百度涨知识

网友:
有的厂家的bios芯片容易掉数据。多看看品牌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or nand两回事,多百度涨知识

不影响它放时间长了丢数据

网友:
我是有一次短路烧毁的

网友:
我觉得存取时候掉电容易坏

网友:
应该换个新看看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