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i5-5577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

楼主(2022-08-21):
戴尔5577_i5的笔记本每次开机都自动进入BIOS. BIOS 里看到的硬件都正常。按F8也进不了没反应。。按F12能进启动选项,选硬盘启动还是一样。选U盘启动能进装机系统。装完机后再启动还是自动进BIOS .请各位指点下维修方向。

网友:
硬盘启动模式问题!修改硬盘引导模式与COMS 启动模式对应!还要检查COMS 能不能保存

网友:
找个维修点吧

网友:
键盘可能有问题,把键盘取了试一下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键盘问题吧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是键盘问题。原因是i5系列键盘没有背光,后在淘宝买的有背光的键盘。一直用了3年。现在才出现这个问题。还好原装的键盘没丢。谢谢大神们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