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三色N300M2270-VA1 v1.2版本程序!!

楼主(2022-08-21):
手里自用的三色屏幕好好的开机就黑屏。 背光亮, 连开机logo的时候都是黑屏, 开关按键管用,百度了一下 这个机器程序坏的很多,就从论坛下了各种程序 刷完都不管用
才发现版本不一样,有大佬帮帮忙不,某宝驱动板超级贵,重点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了,跪求大佬们指点一下!!!
黑屏

网友:
背光可以亮的话 一般不是程序的问题 ,你检查屏的驱动板和屏上的电路板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放弃了。,!屏幕已经烧掉了。 满屏彩线,测试屏幕的时候没仔细看屏线供电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