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3115-b无公共点电压

楼主(2022-08-21):
一块80-31155-b无公共点电压才有1.5v,q7085和q7080都导通r7020检流电阻有16.8v   充电芯片isl6259换过 查dcin有16.5v  acin  vdd cell,CHGR_RST_L都正常 ,acok也有3.3v输出绿灯有时候亮有时不亮 ec也换过了一样故障。  产生公共点的上下管q7030和q7035换过,自举升压电阻电容换过 公共点阻值四百多欧正常,一般来说前两个管导通到r7020后就应该产生公共点电压了,这就不懂查哪里了,真没招了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了 通病的两个电阻r7051 r7052检查过是好的

网友:
高手学习了啊

新芯箱硬88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还低请教高手

网友:
也就是Isl6259 供电复位条件基本满足但是不产生公共点电压 该换的都换过了。这种问题 还是第一次碰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