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Canway KW-3A.MSV59X.1X 不开机 不加电

楼主(2022-08-21):
Canway   KW-3A.MSV59X.1X  不开机 不加电只亮一个红灯  按其他没有反应 有3.3V  有1.8V
灯管有26V 牌子是长虹 后面没有型号

网友:
二次不开机呗? 用镊子短路power按键试一下,如能开机更换按键(这种概率低)
检查电源输出都有哪几路输出,是否均正常?
DC-DC各路电压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高手学习了啊

网友:
是不是软件出了故障

网友:
没见过这个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