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3070 显卡飞线维修

楼主(2022-08-21):
接到客户一片3070 显卡,显卡的灰很厚,忘记拍照了。备注:所有标识都是根据参考图标出,并不是真实图纸
版号如图

来了,就先搞下卫生,然后打值无明显短路。通电测试,核心不发热,5V 正常,1.8 没有。由于这个显卡没得图纸,于是查1.8V 芯片的数据手册,通过卖芯片的那里得知这个芯片为sy8288
然后网上找到数据手册

11 脚为开启引脚
怀疑芯片本身引起没有EN ,于是拆了芯片

通电,确认没有开启电压,这个时候本来打算强加电压开启的,考虑3070 比较贵,还是找个电路图吧,打开鑫制造,这个不是公版设计,所以图纸并不同。不能按公版去找图纸,于是找到了另外一张图纸

也就是1.8 开启会经过一个0 欧姆电阻

于是找到这个0 欧姆电阻。

对应的原理图
电阻
是没装的,就装了一个二极管

查这个与门工作条件,发现这个与门第二脚为低电平。

查询这个信号来源,就这几个地方,看到一个地方,就拆一个

拆到这个电阻,与门第二脚恢复高电平。

然后装上1.8 v 电源管理芯片通电,发现显卡能点亮了,进系统,测试发现发现PCIe没有功率。

本来是怀疑是芯片坏了,但请教朋友说这个可能不是芯片坏了,于是怀疑断线了

1脚没问题,主要是断了2脚

飞线图

最后测试图片,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理论非常棒

网友:
高手学习了啊

网友:
看到这么多的图片与文字……楼主有心了,非常感谢分享

网友:
Thanks you so much! Good job

网友:
非常有耐心,看完受益匪浅

网友:
高手,显卡不亮主要测试点是?

网友:
到这么多的图片与文字……楼主有心了,非常感谢分享

网友:
功耗芯片有一路检测线路短线导致没有输出BSOK吗?我前几天遇到一张3060功耗异常也是线路腐蚀

网友:
羡慕有图纸的人

网友:
没有实际图纸,只有参考图纸,加上这个品牌没有料号丝印,总之一句话,我修了一天。

网友:
这技术 可以说相当牛逼

网友:
参考图纸能修好厉害了

网友:
很少修显卡,先来累计经验...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5V的芯片 会发送一个PG信号 给1.8芯片 EN脚开启。。 中间确实会有一个电阻 如果5V 能正常给出PG信号 那么就是中间线路故障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都是大神级的啊

网友:
没修过显卡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