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395 USB全坏

楼主(2022-08-21):
USB全部失灵,任何环境都失灵

网友:
检查好周边线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E2280SNW通病

可以说详细点吗,感谢

网友C:
你说的是换Cpu吧,哪来的桥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是换Cpu吧,哪来的桥?

确实没有桥的,已经解决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没有桥的,已经解决了。

分区没激活吧怎么解决的?我也有个华硕的主板,所有usb无法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分区没激活吧怎么解决的?我也有个华硕的主板,所有usb无法使用

前面字打错了

网友:
换个桥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三板斧干完再说

网友:
竟然不是U挂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桥坏了 由于是集成在U 所以得干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没有桥的,已经解决了。

具体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不是说是,刷的BIOS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说详细点吗,感谢

这种楼主就不配有人搭理,

网友:
后来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楼主对不住大家的热情帮助!

网友E:
这种人求助 以后大家记住就不要给回答的

网友:
有没有5v供电,打值中间两根数据线。一般有电压就是cpu南桥内部usb模块损坏的问题 只能换。加焊没用

网友F:
解决了你倒是说说什么问题啊

网友G:
测供电和信号,都正常的话,就是桥的可能性大,不过,IBM笔记本,可以在bios里面看是否禁用了usb。
嗯,这么简单的问题,楼主在解决之后,不把经验发出来,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帮你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人求助 以后大家记住就不要给回答的

我记得我发了 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测供电和信号,都正常的话,就是桥的可能性大,不过,IBM笔记本,可以在bios里面看是否禁用了usb。
嗯,这 ...

我记得我发出来了 不好意思 其中一个usb被撞变形了 导致短路 更换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解决了你倒是说说什么问题啊

我记得我发出来了 不好意思 其中一个usb被撞变形了 导致短路 更换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人求助 以后大家记住就不要给回答的

我记得我发出来了 不好意思 其中一个usb被撞变形了 导致短路 更换就好了

网友:
我记得我解决办法发出来了 不好意思 其中一个usb被撞变形了 导致短路 更换就好了

网友:
对不住各位,最近没上论坛,抱歉了。没有回复。机主总出差,插着无线接收器,在飞机上或者车上撞变形了,导致信号短路,说来也怪,一个口短路所有都不好用,外观看不出,只有拆出来,仔细看才能发现,更换USB口就好了。

网友:
真没想到被大家喷了,哈哈哈

网友(2022-11-22):
南桥和CPU是集成一体的,有可能CPU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