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笔记本电池有电不放电

楼主(2022-08-21):
最近遇见几个ASUS的笔记本  至少有三台了 都是内置电池的那种    拿过来时用电池开机好用   拆机把电池拆下在装上就不通电了 进系统显示电池还有电就是不充放电  不插电源用电池量电池接口没电   先插电源量电池接口有8.几v 电压       在按电池电压不变也是8.几v    先插电池再插电源电压0.几v

asus的笔记本太垃圾了     有高手能指点一二   解决问题100元感谢

网友:
这个型号是a580u  一个是fl8000u

网友:
打上内存槽旁边螺丝有惊喜

网友A:
画圈处需要短接。

网友:
应给是场效应管击穿

网友:
电池旁边有颗螺丝没装,我试过少装那颗螺丝连触控板都用不了

网友:
不用修了,装好了螺丝就能正常用了

网友:
月牙型的螺丝孔需要安装螺丝才能把电池和主板链接起来

网友:
这100让一楼赚了,是吗

网友:
全部装完就能用了,这100你给谁了

网友:
给一楼合适 恭喜一楼哈哈哈

网友B:
可以,这100块钱赚的容易。

网友:
这倒是个非常值得记住的经验,感谢有关高手的分享!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分享。

新芯箱硬88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画圈处需要短接。

谢了兄弟   给个微信号 我给你发红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这100块钱赚的容易。

不必了,举手之劳。能帮到你就好。

网友:
FL8000 螺丝没装完,batt_on#,装好螺丝就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