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寸Topview A2281WD+白屏维修

楼主(2022-08-21):
一台Topview A2281WD+显示器,白屏不显示,拆机点屏测试确定故障在屏,经测量屏供电保险烧,电容短路,拆了还是没供电,烧机发现一颗电容短路,外观看不出,电炉铁拆除。换上好的电容,保险没有上锡短接。点屏正常了!

网友:
很好,值的学习

网友:
高手学习了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要是屏很少坏,全部都是电路问题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示器开机黑屏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对屏一窍不通,向高手学习

网友(2022-10-10):
一般电容坏概率比较大的

网友:
我现在有一台DELL的  时不时闪一下,有时候是慢慢白起来。找了个多月没修好,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