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58-VG65T 机械师笔记本自动断电

楼主(2022-08-21):
T58-VG65T开机,运行正常,20分钟左右自动断电,显卡也正常,求助高手分析一下

网友A:
现在刷了BIOS,不自动关机了,变成不定时自动重启了,可能一天1-2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刷了BIOS,不自动关机了,变成不定时自动重启了,可能一天1-2次

大佬:后面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B(2022-09-23):
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,进系统不到2分钟断电,拆机器看到两个风扇都堵了,清理了以后还是会掉电!CPU好烫,风扇狂转,我想应该多半是CPU坏了!有修好过这款机器的朋友吗,这个机器应该有通病.

网友(2022-12-11)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,进系统不到2分钟断电,拆机器看到两个风扇都堵了,清理了以后还是会掉电!C ...

你的搞好了吗,我的问题我的一样的,U发热好大,我把U睿频了现在没出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