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Note9 4G版,不开机,不充电

楼主(2022-08-21):
红米Note9 4G版,不开机,不充电,不联机,客户反应重启了一下就不开机了,先是老三板斧,先吹小ⅠC,仍然不开,又重植仍然无果,换了三个新的仍然无反应,植完第三个是开机跳到100毫安回零!无奈又搞旁边的ⅠC,重植后,直接不触发了,开机键有1.8∨,求大神指教!

网友:
CPU虚焊,重植下看

网友:
谢谢大佬,但不触发,应该是电源ⅠC啊

网友:
吹掉东西了吧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这款手机的通病!

网友A:
左下角电感怎么没了,就是那个电感脱焊比较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左下角电感怎么没了,就是那个电感脱焊比较多

已放生了,电感在的

网友:
没掉东西,反复检查了

网友:
这个机通病那个方案只能好一部分

网友B:
通病直接干功放供电修了好多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直接干功放供电修了好多台了

那个小IC换过了

网友:
加焊sim座下边的功放供电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直接干功放供电修了好多台了

想问下功放供电IC为什么会引起不开机呢?是开机条件需要功放供电IC输出的供电吗?

网友C:
我刚修好一个,重置小功放IC。你维修前单板开机电流是怎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刚修好一个,重置小功放IC。你维修前单板开机电流是怎样的

你那个是秒杀范围内

网友:
接电源因为没得电池检测脚,就是跳100多mA回0,装机就能开机

网友D(2023-02-28):
这个功放供电IC 电源 都换了 CPU 硬盘都从植锡 也没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