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维修实例一台联想小新潮7000-13

楼主(2022-08-21):
机器型号 :联想小新潮7000-13
主板版号:1701A_05_01 REV:MP
故障现象:不通电。拆开检测电源未过公共端,测量公共端电阻0欧姆。说明是短路导致保护了。测量了各个大电感和断开各个测试点都没发现短路的地方,只好用烧鸡大法,这个主板烧的话很难发现热点。只能加大电流多烧一会儿,慢慢用手去感受。结果发现了故障点C6705 给cpu供电芯片的供电脚滤波的电容短路了。更换后公共点阻值变成400多欧了。加电正常开机了。但发现电池不能充电。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开机,能发现电池,但无法充电。对充放电电路ISL95521进行检测,外接电源适配器情况下,发现pin1 ACIN 2.1V正常,(不接适配器情况下此脚电位0v)但pin2脚AC0K电源为0v(此脚电位在接适配器情况下应为3.2v左右) 检测外接R5914 此电阻一端接+v3P3A_EC  (3.3V)另外一端接ISL92221 PIN2 ACOK端。发现此电阻已经变大为10多兆了。更换后充电故障排除了。机器修复完成。

 会员198590100鑫豆2026-4-13 15:07
 会员406083100鑫豆2026-3-11 11:25
 会员1495334100鑫豆2026-1-28 13:21
 会员203968100鑫豆2026-1-21 15:24
 会员668473100鑫豆2025-12-26 23:38

网友:
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故障不一样

网友:
楼主,是否有图纸上传?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acok低未检测适配器

网友:
用户美滋滋,花了一个钱,修了两个毛病。

网友A:
那不是又烫了个泡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通病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不是又烫了个泡

没,这个板烧机温度很难感受到。得到空调房里烧机用手感受,当然在冻库里最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,这个板烧机温度很难感受到。得到空调房里烧机用手感受,当然在冻库里最佳

我有时候摸不出来就用嘴唇

网友C:
和这个芯片差不多的9538也是ACOK低,换了电阻也不行。我就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和这个芯片差不多的9538也是ACOK低,换了电阻也不行。我就放弃了

不一定都是电阻,充放电芯片本身也有可能。没深入下去,可惜了。

网友:
还是联想的发财电容爽,不像华为,容易烧MOS.CPU一波带走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线性3,3也特容易短路, CPU坏,遇见好几个了,

网友:
这个是充电芯片吗

网友:
这机器 通病 滤波短路

网友D:
可以更新设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更新设备了

更新红外测温仪吗?现在这个维修市场值得吗?

网友:
这么新的主板,电阻变质还真是不多见

网友:
入个红外仪应该会比较方便,可惜现在越来越难

网友:
这都是偷工减料的结果吧 或者产品质量有瑕疵

网友:
兄弟理论基础还是比较好的,逻辑性很强,检测细致入微。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测温仪不好用,使用红外热成像仪才方便

网友:
真的是良心贴,分享得很详细,好人有好报的

网友:
厉害,一个上拉电阻出现问题,学习了。就是感觉这种小电流的上拉电阻很不容易出现问题啊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遇到过几台   都是扣电容好的

网友:
楼主是有图纸修还是慢慢查过去的啊

网友:
有没有人跟我一样,短路修好了。风扇狂转了。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