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插上内存后CPU电压就没有

楼主(2022-08-21):
V星B450M迫击炮 之前是没有CPU电压更换过电源管理芯片cpu电压出来了,插CPU不插内存,电压都正常,内存bug灯亮,
给内存条插上就没有CPU 电压了,
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?请告知

网友:
建议先刷BIOS

网友A:
内存坏,或者内存针脚短路

网友:
刷了几版bios问题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坏,或者内存针脚短路

内存正常的,检测板没发现有短路的现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