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O S1 不开机故障

楼主(2022-08-21):
有一台VIVO S1 手机,之前用着好好的,不小心摔了一下,结果就不开机了。拆机用万用表测量电池座对地阻值是328   插上数据线也能正常充电。接上电源表给手机加电,电流就直上130mA不下;把电池排线取掉,再上电电流先是到20mA,又接着到50mA动几下又掉到20mA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?

     刚开始不开机测量电池电压是3.0V,想着电池没有电,就上电测试看能不能充电,充了好一阵再测电池是能充进去电的,但在充电的过程中,发现屏排线座上方的屏蔽罩越来越热。

网友:
看看这个上面有图纸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xzmpdf.net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1916.html

网友:
好的,我上去看看,谢谢!!

网友:
我这边找到了S1主板的标示图和点位,初步判断与背光供电那块有关系。不过不知道背光供电和屏供电那块有没有关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