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笔记本通病

楼主(2022-08-21):
接口是通病了会造成,不生压,不充电,换了个新接口,补线好了四周用ab胶固定就行了

网友:
算是通病了。

网友:
碰到两台焊盘都脱了好几个的,后来给有显微镜的补了修手机的他们工比较细。搞这种一般都是小问题 。

网友:
我遇到有五台了 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修到过两台了

网友A:
修过,吹爆天的华为质量比联想差远了

网友:
算是通病了,接口不好焊接,,,,,,,,,,,,,,,,

网友B:
这个掉了那么多接触电,这个是单排的,好接一些,有些双排的,在里面那排就很费时间了

网友:
嘿嘿不瞒大伙我有幸修过一个

网友:
我一个还没修到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修过,吹爆天的华为质量比联想差远了

你别错怪华为好不好,这是代工厂的错

网友(点评):
跟帮人家担保一样,负连带责任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掉了那么多接触电,这个是单排的,好接一些,有些双排的,在里面那排就很费时间了

双排的不好搞吧,里面的咋飞线

网友:
这板底,比山寨的还烂。

网友:
还好都是表面,直接固定,刮开连锡就好

网友:
这个接口位置太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别错怪华为好不好,这是代工厂的错

代工厂生产,没品检验收吗?挂了华为的名字,就是他们的错

网友:
没有加油去拆,

网友:
线太细,不好补

网友:
华为理应倒闭

网友:
补线是技术活

网友:
使用占很大因素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接口暴力插容易坏

网友:
补过 还好不是双排的 显微镜下 很快

网友:
以后注意下,接口断线

网友:
确实是通病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接口质量也太差了吧!

网友:
遇到的华为都是TYPE-C接口的过孔接口,

网友:
这个机器可能没有过保修,,华为给保修的。

网友:
是matebook d14还是d15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。下次遇到有经验了。。。

网友:
整体来说就是TYPE接口不行,通病

网友:
不怎么好焊接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遇到好多了,难补得很

网友:
你这个单排的容易其实不难,而且单排的话掉的不会很多,双排的话几乎都是全掉,不好补即使你勉强补上,也会坏,用不久!

网友:
华为电脑就是垃圾的垃圾没得 接口爱坏不说 还特别喜欢烧CPU

网友:
华为
爱国之首选

网友:
修过几台 捡钱活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几个焊盘掉的 。最后把板子剪了,改诱骗器

网友:
华为质量这么差吗

网友:
联想E480也是一个样,这个接头都容易坏,接触不好等......

网友:
这种接口都一样 好好地电源口不用非要搞混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