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集显1.1V,不亮,独显正常

楼主(2022-08-22):
集显正常跑码,键盘灯亮,屏幕无显,小喇叭报错(类似以前独显版不插显卡的错误蜂鸣声). 集显1.1V一直不变,正常应该是跑马不久后电压会降低?
有没大神指个方向? CPU供电芯片isl6363.  bios,CPU内存这些肯定换过了.

网友:
你看看显示接口处有“ESD”,有,去了试试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 视频接口不良,今天修了 集显不亮的,是DVI 接口接触不良,换了个DVI接口就可以了

网友:
路过瞧瞧  仔细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