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H5KN41不开机简单维修 SR2C8代换SR30W

楼主(2022-08-22):
机器型号:机械革命X6TiS  GH5KN41机器故障:开机电流1.2左右跳不跳变

开始维修:拆开测量发现,各供电都正常,但是USB数据线有一条阻值过低

拆掉与其相连的管子阻止依然很低,断开与南桥连接的电阻后组织恢复

那么,问题显而易见,就是南桥坏了,主板原机南桥SR30W,找了个飞行堡垒料板拆了个SR30W,植球焊上去发现触发后马上掉电,怀疑南桥有问题,毕竟这料板放这里一年了,经常扔来扔去。于是便想起用SR2C4代换,结果找了个SR2C4居然短路。看来今天是修不好这机器了?

其实最近一直有个想法,就是用台式机南桥代替笔记本南桥,奈何我一年就换那么两三次南桥,一直没机会,今天终于机会来了,手里有个SR2C8,是以前拆机的,确定正常。于是把它植球焊上去,通电开机,电流0.03-0.7-停顿5秒左右-掉电,合成下ME也是一样。

其实到了这里我心里已经有底了,只要能触发,我觉得已经成功一大半了,剩下的就是BIOS的事情了,于是把备份的BIOS拿来改了一下,刷回去,电流0.03-0.9-1.3-1.0-....跳变几次后屏幕正常点亮。找了个硬盘装上去后测试以下功能:
各个USB口   正常
声音   正常
WiFi 正常
有线网卡 正常
摄像头 麦克风 正常
M2接口 正常
SATA口 正常
亮机速度  按下电源键后2-3秒亮屏
半小时掉电情况  无
触摸板和键盘 正常(其实这俩挂EC上应该不影响)

维修到此结束,接下来说下我个人对于台式机南桥代换笔记本南桥的理解,个人看法,若有错误望大佬轻喷,鄙人认知有限
一:为什么要用台式机南桥取代换笔记本南桥
1、一般情况,台式机南桥会比笔记本南桥便宜很多
2、有时候手中没有一模一样的桥,可以尝试下
3、学习下技术
二:为什么觉得SR2C4、SR30W等H M XXX的桥可以用SR2C8等HXXX来替换?灵感来源是什么?
这个问题其实是源于网络,我们经常看到QL3X QQLT等CPU,它们本质上是笔记本处理器ES版,而使用他们的主板却是H110 B250 Z270等台式机主板,所以,这和我用台式机南桥代换笔记本南桥不是一样的原理?
三:这样做有什么缺点?可能会与但那些问题?
缺点嘛还真不好说,遇到的问题就是缺点喏
像QL2X QL3X QQLT之类的CPU很多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,诸如:
内存双通道异常
内存频率只能使用低频(挑选内存)
核显功能异常
.....等等等等
但是,这些都是在测试版CPU上暴露出来的问题,而我们这个板子使用的是正常的CPU,所以这方面问题应该会比较少
当然,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,比如点不亮?USB口异常或者其他外设工作不正常?半小时掉电? 等等等等的故障
四:怎样操作
当然,BGA操作就不说了,首先你要确定是南桥问题,并且能够拆、装南桥并且保证你使用的新(旧,待用)芯片是正常的,接下来说下BIOS方面
首先拆下BIOS放入编程器读取备份原机BIOS,文件路径和文件名避免出现中文,以下开始配置BIOS,所用到的工具会上传论坛(其实论坛已经有了很久了)
1、打开CoffeeTime并载入BIOS并点击continue(继续),

完成后界面如下图

2、更改并禁用ME

点击ME后面的三个点,会打开ME配置选项,选择ME版本为Corporate(注意ME大小不要超过MEMaxSize)然后点击Replace(替换)最后点击箭头4处的刷新图标,禁用ME(点击后会显示为Disabled,禁用)

3、修改其他
将所有红色区域点击Apply或Patch使其变成绿色即可(注意的是除了General里面,后面还有个Extra选项卡)

若出现弹窗,OK就好,不用理会

注:Microcodes(微码)区域不动,其原因是,我们使用的是备份的BIOS,我们换的是南桥,CPU没动,原来的BIOS本就支持我们的CPU,如果是跨代升级CPU修改为微码(Microcodes)区域
操作完成后点击SaveImage保存修改后的BIOS
至此修改完成,刷入上电即可,首次开机可能会掉电重启几次
注意:
         1、由于禁用了ME,所以BIOS中可能会显示MEVersion以及ME SKU未知或者为空,但只要开机速度快、功能正常、不掉电,这就足够了
         2、本次实验在机械革命X6TiS上完成,不保证其他平台百分之百成功,只是证明可以用台式机南桥可以代换笔记本南桥
         3、尽量对比坏的桥和用于代换的桥,若坏的南桥相比之下有新功能,不建议代换,否则会导致功能失效或无法点亮,改BIOS并非万能(比如用HM65代换HM75,那么有可能可以开机,但是USB3.0功能失效)

附上本贴中使用的BIOS和工具

 会员1086995100鑫豆2025-8-6 19:21
 会员879018100鑫豆2025-6-19 16:25
 会员196615100鑫豆2025-5-30 09:13
 会员1112772100鑫豆2025-3-20 15:12
 会员1217489100鑫豆2025-1-31 01:05

网友:
富贵同学的光芒越来越耀眼了,

网友:
楼主文笔不错哈 贴子写的真好 有理有据 点赞

网友A:
强子,,收徒弟么,,明天我开始过去和你混了

LFG

网友:
老铁为什么禁用me是什么原理?还是这个桥me加密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强子,,收徒弟么,,明天我开始过去和你混了

我来你那上班

网友:
牛逼大发了。这个bios修改软件还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维修越来越有个人艺术在里面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楼主厉害,桥也能代换。

网友:
100以后貌似笔记本的pch接口资源和台式机中最高的一样 换个h110可能有的接口会用不了?

网友B:
你好 老板 有些bios为什么显示是镜像错误的?

LF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老板 有些bios为什么显示是镜像错误的?

这个一般是台式机1151平台用的,所以按理说其他平台就会报错。

网友:
只能说碉堡了

网友:
老铁 那么这样会对应的SR40B 应该用台式机的9代以后的南桥?

网友:
以后我也尝试一下 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越来越有个人艺术在里面了

网友:
活到老,学到老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以前有过这个想法,后来没有去搞,第一就是织球太麻烦了,第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通用,楼主很牛x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为后人照亮道路,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

网友:
楼主可以,我都是用桥换

网友:
这个ME能禁用?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Sr2c4 replaced successfully by sr2ca
Msi
Ms-16j41

网友:
学到了,原来USB口有问题,也会有这么大的毛病。赞!

网友:
真的非常好 ,,值得学习

网友:
老厉害了!这个一般也搞不了

网友:
用CoffeeTime魔改的目的是什么,就是禁用ME吗?

网友(2022-09-23):
淘宝都是SR2C8当SR30W买 很早的事情了

网友:
我想我的bios也成功了2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楼主厉害,桥也能代换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

网友(2023-07-24)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(2024-03-11):
活到老学到老!

网友(2024-10-10):
确实不错,学习了,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