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师傅,杂牌显示器通电后LOGO一直闪灭问题?

楼主(2022-08-22):
刚拿到一台显示器,外带适配器(12V-4A的),插电后LOGO一直闪灭:  .拆机后,通电测量适配器接入电压,12V和0V之间来回摆动;

  .测量高压板灯管接口同样电压来回摆动;
  .拔掉灯管线后,适配器输入电压正常10V左右,稳定。灯管接口无电压;

请问,各位老师是哪个部分问题?谢谢!!

网友A:
应该是适配器问题,带负荷能力太差,可检测一下适配器内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适配器问题,带负荷能力太差,可检测一下适配器内滤波电容。

好的,谢谢师傅!!

网友:
电源和程序问题

网友(2022-09-25):
电源或者是板上得电压升压降压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