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助华为MATEBBOK D15 不开机

楼主(2022-08-22):
接到客人一台华为笔记本电脑,接充电器无反应,充电器是好的,折机检测CPU 供电短路,理换2 MP8694后,接充电器可以给电池充电,按开机键可以通电了,有一个电感无输出,其它均有输出,无图纸无从下手了,大师们给看看,谢谢。

网友:
能开机?屏幕能亮?华为的本子cpu 特别容易坏

网友A:
cpu挂了,换了就好,碰到好多了

网友:
华为现在的机cpu供电的Mos管碰到很都是多都是烧了,引脚烧没了,很难补,就算补好也不亮一般cpu坏,现在碰到这种机,我都是说cpu也坏了,没有修的价值换过一台了。

网友:
CPU还是放弃吧

网友:
通病,接到这款机子只要测得CPU那几个供电阻值为0的都放弃

网友:
前天遇到一个 供电芯片引脚都烧糊了。CPU也报废了。

网友:
兄弟,板子还在吗?能不能帮忙看个电压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CPU坏了?

网友:
现在这种集成U  只要集成管子坏了。CPU体质好的没几个。

网友:
电路设计缺陷,苹果的CPU就没有这么容易坏。

网友:
华为自己设计的吗?水平还是欠缺经验

网友:
这机器不要去研究了,没啥意思。基本上什么图纸都没有。修好是运气,修不好是常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挂了,换了就好,碰到好多了

基本很多都是供电芯片烧了后U挂了,有有主板都烧焦了直接报废

网友:
不用下手了,盖上白布抬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