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10D,海尔S510,炫龙A41主板电池更换 求助

楼主(2022-08-22):
各位维修大佬,兄弟笔记本是海尔S510,购买于2015年,加装内存和固态后,一直平稳运行。
最近开机后系统时间总是滞后,初步判断是主板电池亏电所致。
向各位求助,如何更换主板电池。
后面板很容易拆开,但找不到主板电池的位置。
多谢!

网友A:
杂牌海尔纯贴牌,没研发!

网友:
你倒是发图啊!

网友:
这是主板图片

网友(点评):
继续拆键盘 拆C壳拆完就看见了

网友(点评):
继续拆键盘 拆C壳拆完就看见了

网友:
已发 学习谢谢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杂牌海尔纯贴牌,没研发!

对啊,就是。当时图便宜,

网友:
在背面,继续拆!

网友:
哪年买的,花了多少,啥配置

网友B:
这种全拆的还是找专业的 如果一个失手 导致主板损坏就麻烦了 经常有遇到 就为了省一点点钱 结果主板坏了 上次碰到自己刷个BIOS 把CPU给烧了 主要是现在的桥在CPU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全拆的还是找专业的 如果一个失手 导致主板损坏就麻烦了 经常有遇到 就为了省一点点钱 结果主板坏了 上 ...

啥本刷BIOS干坏了CPU

网友:
C壳拆出来看看   没看到接着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