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A506不开机修好后不充电BQ24780S

楼主(2022-08-22):
机器来的时候据说坏过,售后换的主板,现在玩着玩着就不开机了,我接过来状态时屏幕裂了,主板大短路。以为这问题好修,报价留机,
这种主供电大短的应该好查。一路下来发现显卡的复合管坏了2个,手上没这么大的TB买了几个回来,换上。 公共点不短路了 组织近400左右。上电发现开机键盘灯亮风扇转,几秒后掉电不开机,重新上电电流表1.2A几秒后掉。
因为开始就有维修过的痕迹。告知顾客应该显卡废废了,现在上电的时候没有电压出来。换主板价格太高。再加上屏幕没有维修必要。客户拿走一个月后又来卖给我了。
然后这俩天没事就研究下主板,看看能不能断掉独显让核显出来。正研究惊奇发现 显卡的供电大芯片竟然方向不对,,难道上家故意搞的,把它摆正后电流上去了。看电流反复重启3次后亮机。因为屏幕坏的,没去测试个功能。TB发了块屏幕回来后。发现各功能都没问题。就是不充电
接下来就各种研究,测试电池没有电压。想着能不能激活下,扒开电池,直接测量电池串联后的正负电压,发现只有9V.那就先用10V的电压直接给电芯充电激活,随着电池电压上来,就慢慢往上调电源电压。直到11.8V就差不多了。
电池装回主板。开机发现在BIOS和进系统后都能正常显示电池电量。插上适配器显示适配器已介入,但是不显示充电,拔掉适配器显示电池放电。
用鲁大师测试发现,单独电池放电能测到放电的功率。充电就没有充电电流功率

之后就各种测试。正好手上有个隔离不过的T90主板,上面是BQ24781 更换后依旧不充电。

这个图上后面备注是我自己测试的结果,相互对比下实在没什么思路了
也想过电池问题,买个新电池也是依旧问题,目前考虑是不是充电器问题那,用华硕管家测试提示充电器或电池问题,电池已经更换过,就不知道充电器了

目前已经做过的:1.用可调电源(5A )接上电池再接可调电源发现,有时候可调电源瞬间显示5A大电流。19V拉低到14V,此时电池端电压是正常升高的,但是适配器缺不出现此现象。
2.更换过BQ24781,不知道是不是通用。但是故障依旧,
3.考虑BIOS问题,已经官网升级了BIOS。感觉不像BIOS问题,
机器拔掉电池,单独用可调或者适配器开机,会重启3次才会正常进入系统。有电池在重启或关机就正常了不行只能放大招了 电池座引脚接2根线。没事的时候稳压电源充电吧
机器目前已经好了,感谢论坛大神: fdgdsdsadsaf 的提示 第一个管真的又穿了

网友A:
你有没换过隔离管,大短后隔离管子容易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没换过隔离管,大短后隔离管子容易坏

换过了  3个管子都换了

网友:
不充电不修,怕搞到不 开机,又难修,不接

网友C:
充电器接头到主板是一条线还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?

网友:
查ec这块 先把ec程序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没换过隔离管,大短后隔离管子容易坏

隔离管可能软击穿了

网友D:
你这个问题秒杀  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能发个红包给我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问题秒杀  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能发个红包给我吗

BQ24780和BQ24781不能代换    我代换过不能充电       还有根据你测量的电压    4脚要为25v   你这个只有19v    不正常    一般这种都是隔离管击穿导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器接头到主板是一条线还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?

就一条线,虽然中间有针 但就是2根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问题秒杀  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能发个红包给我吗

我记得我都换过了,。主供电隔离管 电池的隔离管 我再看看

网友E:
三个思路、第一、电池坏、换了电池用原装电源充1个小时再看(遇到过这种亏电)、第二、接电池的口子(主板)上面有两根和主板通讯的数据线、查看是否一样组织、是否正常、第三:acok出了的话、检查充电芯片与ec之间通讯的线路、以上都做完了、换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问题秒杀  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能发个红包给我吗

就服你 大神 ,是第一管又穿了。换完立马就充电了 留下微信 必须发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三个思路、第一、电池坏、换了电池用原装电源充1个小时再看(遇到过这种亏电)、第二、接电池的口子(主板 ...

已经好了  楼上大神给秒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过了  3个管子都换了

确实是隔离管坏了

网友F:
插上电源瞬间会拉低,这种基本上都是隔离管的问题

网友G:
这个板子设计上就是个废物了,常态高温元件变质得差不多了,修好普通办公将就用,玩游戏比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插上电源瞬间会拉低,这种基本上都是隔离阀问题

真的是  我还以为我稳压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板子设计上就是个废物了,常态高温元件变质得差不多了,修好普通办公将就用,玩游戏比烧。

是的  只能自己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