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求助,ASUS天选2,FA506QM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和PE蓝屏

楼主(2022-08-22):
ASUS天选2,FA506QM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和PE蓝屏

使用中黑屏,再开机即出现这个现象,有开机湖面能进bios

但是开机画面过后进系统立刻蓝屏死机

经验不多加上没有图纸,不知如何下手,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不用怀疑,CPU挂了,AMD的CPU不是蓝屏就是死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怀疑,CPU挂了,AMD的CPU不是蓝屏就是死机。

cpu确实是5800h,不会这么严重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pu确实是5800h,不会这么严重吧

如果你无法断定是CPU问题,你可以尝试把图中的芯片断开,这个是GPU开关。
如果断开之后依旧蓝屏,就百分百确定是CP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无法断定是CPU问题,你可以尝试把图中的芯片断开,这个是GPU开关。
如果断开之后依旧蓝屏,就百分 ...

谢谢指点 我试试看

网友(2024-06-09):
大概率CPU问题,现在新款CPU故障率太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