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安钛克NE550M有待机无输出

楼主(2022-08-22):
去年冬天电脑关机了电源没关,竟然机器烧了。电源插板线烧穿一段,主板烧焦一块,CPU烧坏,内存条烧坏,机械硬盘烧坏,固态硬盘好的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市电是没问题的,我入户处加装了过压保护器,再说其它电器好的,当时也没下雨打雷。最近有空把它拿了出来看能不能修。ATX电源是安钛克NE550M,保险好的,有待机5V,模拟开机内没有12V等输出,大电容315,PFC肯定没有工作。pfc/pwm控制芯片型号cm6800ux,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。参照cm6800管脚定义,量了管脚,13脚0.69V,11脚pwm0.73v,12脚pfc为0, 16脚0.335v, 2脚0.45v,5脚0.015v,1脚0.037v。。。。请问各位大神,这个芯片是好的嘛?还是其它什么问题。开关管测了没问题。应该怎么查?求赐教

网友:
和我的一样,也歇菜没搞定

网友A:
断开13脚看看13脚供电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断开13脚看看13脚供电电压是否正常

在线量13脚0.69V。不知道怎么断开量,难道取下芯片吗

网友:
建议先查芯片供电

网友:
13脚要15伏以上才行吧,短接绿线后通过光藕控制这个供电的,我这两天正好修了个类似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线量13脚0.69V。不知道怎么断开量,难道取下芯片吗

用吸锡器把该脚吸空就行,或者测量13脚对地阻值,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给13脚和地加12v电压看看情况

网友:
琢磨换一个6800试试

网友C:
直接换供电芯片  我两个安耐美都这个问题  就是后端坏了,有待机,无法启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直接换供电芯片  我两个安耐美都这个问题  就是后端坏了,有待机,无法启动

请问一下,你指的是哪个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,你指的是哪个芯片

初次修这个电源,没有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,你指的是哪个芯片

估计他说的是A6069H

网友B:
6069确实没测,因为待机电压是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069确实没测,因为待机电压是有的

测过了,6069待机芯片没问题。现在不知道咋办

网友:
6069待机量了没问题,发现一个问题。短接绿线拉低电平,大电容其实开始有380V,只不过拿上就往下掉,掉到310v,开始因为没有及时测,所以没有测到380.

网友D:
我觉的这个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6069测过了,好的。

网友E:
这个多半是高压检测有问题,也就是PFC的反馈电阻,或者启动电阻。这些电阻耐压高功率大,容易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觉的这个芯片有问题

这个保护芯片不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多半是高压检测有问题,也就是PFC的反馈电阻,或者启动电阻。这些电阻耐压高功率大,容易坏。

好的,我好好查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觉的这个芯片有问题

想一下可能性蛮大。我是电脑关机的时候没关电源烧的,应该短路过流,烧的是保护电路的元器件或者芯片,除非保护没起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一下可能性蛮大。我是电脑关机的时候没关电源烧的,应该短路过流,烧的是保护电路的元器件或者芯片,除非保护没起作用。

换一个试试就几毛钱

网友B:
监控芯片st9s429-pg14量过了,13脚供电4.4v,4脚开机前4.4v,3脚5.3v;开机信号送入后拉低电平,3脚输出0.保护电路有问题,要查一下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。导致次级未工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监控芯片st9s429-pg14量过了,13脚供电4.4v,4脚开机前4.4v,3脚5.3v;开机信号送入后拉低电平,3脚输出0.保护电路有问题,要查一下

开机三脚0V才对

网友:
一看就是高压测保护了

网友:
现在咋样搞定没

网友:
前两天没空,刚好也等芯片。管理芯片st9s429今晚到了就换上,每次给开机信号大电容380能测到,然后缓慢下降为325;再给开机信号,又是380然后下降。应该还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。

网友:
3脚开机0V,未开机5.3V

网友:
没搞定啊,换了监控芯片。开机后大电容380,然后缓慢下降到325. 没换芯片前开机手脚慢一点就测不到,换了之后可以稍微慢点也能测到

网友B: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E:\down\a.jp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E:\down\a.jpg

保护芯片我也换不行,现在就只能怀疑6800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E:\down\a.jpg

那个电阻你图片看不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个电阻你图片看不见啊

回复不知道怎么附加图片

网友B: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。我感疑惑的是两个电阻色环是一样的,测量值为0.29,0.32,看色环应该是8.9欧啊。击穿要么短路要么开路啊,怎么还是有电阻值。是不是我的读数错了??谢谢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。我感疑惑的是两个电阻色环是一样的,测量值为0.29,0.32,看色环应该是8.9欧啊。击穿要么短路要么开路啊,怎么还是有电阻值。是不是我的读数错了??谢谢指教

猜不行的,你可以下载一个电阻识别软件很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。我感疑惑的是两个电阻色环是一样的,测量值为0.29,0.32,看色环应该是8.9欧啊。击穿要么短路要么开路啊,怎么还是有电阻值。是不是我的读数错了??谢谢指教

我量了2个都是000.3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检查一个电阻感觉有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读数对不对。我感疑惑的是两个电阻色环是一样的,测量值为0.29,0.32,看色环应该是8.9欧啊。击穿要么短路要么开路啊,怎么还是有电阻值。是不是我的读数错了??谢谢指教

这个阻值对的我量的是000.3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在线量13脚0.69V。不知道怎么断开量,难道取下芯片吗

这个晶闸管左右2个角你量电压多少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晶闸管左右2个角你量电压多少v

这几天不在家,等回家再量

网友F:
这个电源不接负载不工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电源不接负载不工作!

那我给它加个负载试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晶闸管左右2个角你量电压多少v

量了这两侧靠外的两个脚电压不稳,在1.8-2.0伏之间波动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丝印为S43周边的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了这两侧靠外的两个脚电压不稳,在1.8-2.0伏之间波动

我怀疑这s43有问题

网友:
丝印S43是前级的低压供电开关管,给管理芯片和PWM、PFC的驱动对管提供14-16伏的工作电压,输入如果有18伏以上说明待机电源是好的,这个不容易坏。你6800电源13脚和基准电压14脚电压都没得怎么可能工作?通电瞬间有380说明待机电源和6800是好的,后级无短路的话就重点查保护电路反馈电路,Isence,Dclimit两条线是否开路,电阻是否烧毁或者阻值变大。

网友:
那两个电阻一个是PWM电流取样电阻,一个是总回路电流取样电阻,万用表测低于0.3欧姆就没事。PWM取样电阻接在开关下管和地之间,500瓦一般在02欧左右,总回路接在地线和桥堆负极之间,一般在0.1,偏差不大都不会影响电源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几天不在家,等回家再量

开关管要么好要么就坏,要坏了的话不会出现开机瞬间有380的。

网友(2022-10-10):
这么久修好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