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rtd270clw_r10.8 21.5 杂牌显示器

楼主(2022-08-22):
rtd270clw_r10.8 21.5 杂牌显示器程序

网友:
最好有说明,多大的屏,,,

网友:
型号上一个就好了,主板型号

网友:
版号: rtd270clw_r10.8    屏:21.5

网友(2022-10-11):
已验证,刷到同板号,21.5杂牌显示器 成功点亮,正常,原屏 BIOS芯片坏,换个好芯片 刷上数据OK

网友:
芯片RTD2281CL ,固件是哪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