兆信这电源搞半天搞不懂,开机就是

楼主(2022-08-22):
兆信这电源搞半天搞不懂,开机就是cc模式,无输出

网友:
检查调流电位器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,有问题找客服啊

网友:
从简单的整,查电位器

网友:
输出级短路了。

网友:
电位器坏了

网友:
很可能是过流了,把电流限制开到最大试试

网友:
输出端子  保护电流  取样电路  查呗

网友:
输出反向保护二极管查一下

网友:
电位器,检流电阻,输出反向二极管保护

网友:
过流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