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N卡9系和10系有修改BIOS屏蔽显存通道的方法吗?

楼主(2022-08-22):
我看到淘宝都有卖30系屏蔽显存通道的BIOS出售了,但现在维修最多的,就是9系和10系了,请问有屏蔽方法吗,可以有偿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

没听说过9系能屏蔽,10系的好像有部分可以

网友A:
既然都有偿了,可以去海鲜市场啊,那人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都有偿了,可以去海鲜市场啊,那人才多

海鲜市场没找到,有推荐不

网友(2022-11-03):
前几天海鲜市场看到一张磐镭1080 只有6G显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