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Bel 康舒PC6001风扇转一下停拨电放电时电压输出正常

楼主(2022-08-22):
ACBel 康舒PC6001风扇转一下即停,拨去电源短接绿线放电,快速短接二次后,第三次短接时各路电压输出了,测量发现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。在插市电情况 下,UC3843B的7脚电压低。WT7510第3脚连接的光耦脚电压无法降低到0V。拨掉市电第三次短接红黑放电时,UC3843B的7脚电压就正常了,这时各路输出电压短时间是正常的。

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A:
可能某路电压,纹波稍有点大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某路电压,纹波稍有点大,,

风扇微动一下就停,万用表测量各路电压没有起来,这个要用示波器测量吗?

网友:
7脚供电低的话可以查查这个7脚供电脚的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