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80开不了机,换了ec也没用,对照好的板子测ec电压有两个脚不一样。

楼主(2022-08-22):
故障ec
33-64
300 03300 00000 00000 00003 33333 0330

正常ec
33-64
300 03000 00000  00000  00003 33333  3330
就是38和61脚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已经搞定了,就是ec没焊好,有好几个脚没有连好,,,差点200多捡的漏就没了

网友:
已经搞好了,ec有几个脚没有焊好,差点捡的漏就没了

网友:
我客户端居然回复不了

网友:
后面功能都正常了,电池和电源都可以切换,还升级了ec和bios到8.01但是那个38脚,就是batt_len#信号还是高电平不知道咋回事,另一台是低电平的。另外我这个电池还有73的寿命捡到漏了

网友:
好好练习下焊工

网友:
EC这个东西很特别吗?

网友:
有个疑问,y480的bios芯片有两个8脚芯片,据说一个4m一个2m,那ec的固件应该是本身芯片自带的,那那两个8脚芯片里分别存的啥,不会还是ec吧,还是说ec自己的是固件,8脚芯片里带的是基于ec固件的程序ec bios

网友:
现在发现问题了,原来的ec在打游戏时用gpuz看频率显卡核心和显存频率都跑不高,具体体现就是游戏里感觉反应慢,同时开枪被人干掉一点机会没有,,

网友:
我查了类似问题,大部分都是什么功率芯片故障,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就是ec的问题,我这台换了ec的机器打游戏反应贼快,gpu能跑满,核心745显存1ghz。而我老的电脑确有上面的问题,当然配置甚至硬盘都是一样的,我直接拆硬盘测试的,两个bios芯片也都拆机刷了一样了,问题还在。

网友A:
我估计是因为新换的ec是i7版本的,功耗墙高一点,老的是i5的,而我都已经换了i7 cpu,这就导致老的那台撞功耗墙降频。因为已经换了bios都没用,之前也是都刷成8 01的bios和ec了,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ec芯片自带程序的区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估计是因为新换的ec是i7版本的,功耗墙高一点,老的是i5的,而我都已经换了i7 cpu,这就导致老的那台撞功耗墙降频。因为已经换了bios都没用,之前也是都刷成8 01的bios和ec了,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ec芯片自带程序的区别。

对了,单独烤机gpu是能跑满的

网友:
有好几个脚没有连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