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分析苹果A1708时序二(开机电路)

楼主(2022-08-22):
A1708:
820-00875
820-00840
820-00361

示波器分析苹果A1708时序一(Type-c升压
全程示波器分析苹果A1708时序(type-c升压)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20131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电源管理芯片U7800 SN650839ZAJ

蓝灵超清-MACBOOK A1706 A1707 A1708 PMU P650839A0D 中文引脚定义参考资料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0559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开机电路分为
  RTC电路
     深度睡眠
        待机电路
            触发电路

RTC电路时序分析:

EC待机电压PP3V3_G3H给U1900的1脚和11脚供电,U1900延时产生32KHZ时钟
SYSCLK_CLK32K_PCH给CPU的RTCX1脚。
公共点电压PPBUS_G3H给电源管理芯片U7800 SN650839ZAJ(以下简称PMU)的VIN脚和VINLDO3脚供电
PMU在供电大于欠压阈值后从LDO3V脚输出3V线性电压PP3V3_LDO3V、从LDO5V脚输出5V线性电压PP5V_LDO5V
5V线性电压在PMU内部为RTC线性稳压器供电,PMU从3V3PA_RTC脚输出3.1V线性电压PP3V1_RTC
PP3V1_RTC给CPU的RTC模块供电,并经过R1531和C1531延时后产生复位信号RTC_RESET_L
用于复位CPU的RTC模块,PP3V1_RTC还由R1530和C1530延时后产生复位信号PCH_SRTCRST_L
用于复位CPU的ME模块,同时PP3V1_RTC经R1401将PCH_INTRUDER_L上拉为高电平

相关信号波形对比图:(图1、图2)

图1:
CH1: PPBUS_G3H     13.0V
CH2: PP3V3_LDO3V   3.29V
CH3: PP5V_LDO5V     5.09V
CH4: PP3V1_RTC         3.08V

图2:
CH1: SYSCLK_CLK32K_PCH   0.51V/32KHZ
CH2: PP3V1_RTC     3.08V
CH3: RTC_RESET_L     3.08V
CH4: PCH_SRTCRST_L   3.08V

深度睡眠时序分析:

公共点电压PPBUS_G3H给待机芯片U7650 TPS51980A(以下简称待机芯片)的VIN脚供电
待机芯片从VREG3脚输出3.3V线性电压P5VP3V3_VREG3
充电芯片在公共点电压正常产生后通过EC的第5组SM总线通知EC
EC发出SMC_PM_G2_EN给PMU的END
PMU延时从PGD脚输出PMIC_EN_P3V3S5 去往U7890的2脚
U7890从4脚输出PM_EN_PVXS5 去往待机芯片的EN脚
PM_EN_PVXS5经过0R电阻后改名为P3V3S5_EN去往待机芯片的EN2脚
待机芯片从VREF2输出2V参考电压P5VP3V3_VREF2
待机芯片从VREG5脚输出5V线性电压PP5V_S5
待机芯片的第二路PWM控制器,工作产生3.3V的深度睡眠供电PP3V3_S5
在检测到PP3V3_S5正常后,待机芯片从PGOOD2脚发出S5_PWRGD给EC
EC延时发出PM_DSW_PWRGD给CPU的DSW_PWROK脚

相关信号波形对比图:(图3、图4、图5、图6)

图3:
CH1: PPBUS_G3H     13.0V
CH2: P5VP3V3_VREG3   3.30V
CH3: SMBUS_SMC_5_G3H_SDA  3.28V
CH4: SMC_PM_G2_EN  3.41V

图4:

CH1: SMC_PM_G2_EN  3.41V
CH2: PMIC_EN_P3V3S5
CH3: PM_EN_PVXS5
CH4: P3V3S5_EN

图5:

CH1: PM_EN_PVXS5
CH2: P5VP3V3_VREF2
CH3: PP5V_S5
CH4: PP3V3_S5

图6:

CH1: PP3V3_S5
CH2: S5_PWRGD
CH3: PM_DSW_PWRGD
CH4: PM_SLP_SUS_L

待机时序分析:

CPU在收到PM_DSW_PWRGD后延时发出PM_SLP_SUS_L
PM_SLP_SUS_L去往PMU的ENE脚,PMU延时从PGE脚发出PM_EN_P3V3S5G
控制U8205将PP3V3_S5转换成CPU的3.3V待机电压PP3V3_S5G
PM_SLP_SUS_L还去到PMU的ENVR2
控制第二路PWM控制器,降压产生CPU的1.8V待机电压PP1V8_S5G
PMU在检测到PP1V8_S5G 正常后,从PGVR2脚发出PM_PGOOD_P1V8ENA
PMU延时从PGA脚发出PM_PGOOD_P3V3S5GENVR5脚,控制第5路PMW控制器,降压产生PPVCCPCH_S5G
在检测到PPVCCPCH_S5G正常后,PMU从PGVR5脚发出PM_PGOOD_PVCCPCH
去到ENVR1脚控制第一路PWM控制器,降压产生CPU的1V待机电压PP1V_S5G
待机电路还需注意其他一些关键信号如:PM_BATLOW_LSMC_LID_LEFTSMC_LID_RIGHT
可能会导致造成不触发的问题

相关信号波形对比图:(图7、图8 、图9)

图7:
CH1: PM_SLP_SUS_L
CH2: PP1V8_S5G
CH3: PM_EN_P3V3S5G
CH4: PP3V3_S5G

图8:
CH1: PP3V3_S5G
CH2: PM_PGOOD_P1V8
CH3: PM_PGOOD_P3V3S5G
CH4: PPVCCPCH_S5G

图9:

CH1: PPVCCPCH_S5G
CH2: PM_PGOOD_PVCCPCH
CH3: PP1V_S5G
CH4: PM_RSMRST_L

触发时序分析:

在 RSMRST_L 为高之前,PM_SLP_S0_L 已经在CPU内部上拉为高电平
在单AC模式下SMC_ONOFF_LPM_PWRBTN_L为高电平即可
CPU在RTC电路,深度睡眠电路和待机电路都正常之后
依次发出PM_SLP_S5_LPM_SLP_S4_LPM_SLP_S3_L

相关信号波形对比图: (图10 、图11)

图10:
CH1: SMC_ONOFF_L
CH2: PM_PWRBTN_L
CH3: PM_SLP_S0_L
CH4: PM_RSMRST_L

图11:

CH1: PM_SLP_S0_L
CH2: PM_SLP_S5_L
CH3: PM_SLP_S4_L
CH4: PM_SLP_S3_L

 会员172294100鑫豆2026-1-30 21:29
 会员1087713100鑫豆2026-1-26 11:19
 会员735284100鑫豆2026-1-18 15:52
 会员215959100鑫豆2026-1-14 23:15
 会员99670100鑫豆2025-12-26 12:52

网友:
附:A1708PDF 版开机时序图 A1708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是高手 收藏了

网友(2023-05-31):
请问下 大佬 那个5v的待机怎么产生的?

网友(2024-07-21):
很有用呀老板  能做一下a2337,,M1的这样的示波器时序吗,,很需要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