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一次悲催的维修

楼主(2022-08-22):
接手一台机械师r5 4500 的笔记本,故障为进水通电不亮,检测有3v待机,5v触发后输出正常,电流跑25ma然后熄灯,感觉是缺电压,找资料后发现开机触发后3v,5v正常后要开启0.75v和1.8v,查看图纸找到相关原件pu25和pu24,无0.75和1.8v输出,查图纸开启发现ec先开启pu25的0.75v,然后pu25再输出pg信号给pu24开启1.8vdd,检测pu24无开启电压,再检查pu25,11脚开启正常,于是把pu25的开启电压搭接给pu24开启脚,pu241.8v输出立马正常了,由于两个芯片型号一样又把pu24换到pu25位置再试 0.75v电压也正常了,基本断定pu25损坏,于是订了两颗全新的原件,3天后收到货,立马装机焊接,检查焊接无误,清洗好主板通电试机,只看见维修电源电流一下跑到5a,心想不好,断电马上检查发现新换上的pu24位置的芯片已经损坏,1.8v后级已经短路,由于之前两个电压轮换芯片已经测试电压正常,只能怀疑换上的芯片有问题,再换上另外一颗芯片,断开1.8v后级,0.75和1.8v输出都正常,只能继续检查损坏的1。8v后级,发现悲催了居然是CPU的一组供电,顿时心里一万个曹尼玛飞奔而过,一颗黑心商家的翻新坏件让我损失惨重啊!

网友:
哪里买的,把奸商曝光出来

网友A:
2颗至少还有一颗是好的,这也不错了,焊上电感,有可能完好修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颗至少还有一颗是好的,这也不错了,焊上电感,有可能完好修复?

1.8v之前是正常没有短路,短路后直接用维修电源调到1.5v烧短路点cpu发热严重,明显CPU完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