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师傅,电解电容的代换原则?

楼主(2022-08-23):
  请问各位师傅,显示器经常遇见电容鼓包更换,查了一下电解电容的代换原则,“大耐压值的可以代换小耐压值的,大容量的可以代换小容量的。”我想问的是,因为电容可以储电嘛,大容量大耐压的电容储电量会更大,如果用大耐压大容量的代换了小耐压小容量的电容,会不会造成输出过高,或者损坏后级器件什么的?
新手,望各位老师指教!!

网友A:
最好换同耐压同容量的 实在没有的话耐压只能大不能小 不然直接炸 容量大一点小一点都没事 差距不要太大

网友B:
你借我1万块钱  我还你2万你不会觉得有问题还会很高兴  但是我只还你5千你肯定不干

网友C:
参数往大了换问题不大,小的肯定不行,耐压值不够,直接炸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换同耐压同容量的 实在没有的话耐压只能大不能小 不然直接炸 容量大一点小一点都没事 差距不要太大

不好意思,我的表述有错误,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大耐压大容量的代换了小耐压小容量的电容,会不会造成输出过高,或者损坏后级器件什么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参数往大了换问题不大,小的肯定不行,耐压值不够,直接炸,。

不好意思,我的表述有错误,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大耐压大容量的代换了小耐压小容量的电容,会不会造成输出过高,或者损坏后级器件什么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借我1万块钱  我还你2万你不会觉得有问题还会很高兴  但是我只还你5千你肯定不干

不好意思,我的表述有错误,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大耐压大容量的代换了小耐压小容量的电容,会不会造成输出过高,或者损坏后级器件什么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好意思,我的表述有错误,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大耐压大容量的代换了小耐压小容量的电容,会不会造成输出过 ...

肯定不会啊,耐压越高越稳定,容量当然不是越大越好,从成本的考虑来说,越大的越贵啊。

网友(2022-09-25):
大耐压的电容可以代换小耐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