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修过微软1867不触发到上电触发到0.26掉电

楼主(2022-08-23):
谁修过微软1867不触发到上电触发到0.26掉电,最开始这个本子来,电源灯不亮,0待机,查了缺3V开启参考了这个大哥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89540-1-1.html    情况跟我一样,然后这个大哥比我幸运,搞定了,我现在的现象是能触发到0.07了,然后掉0.45,我继续查信号 停在第九步,心想难道是CPU缺待机条件,因为没有桥,首先查RTC供电,还有南桥复位,因为没有南桥,U集成桥,先把U看成桥的思路走,也不短路,就拉了一个3.3V过来,可以上电0.26了。也出亮机田子LOGO了,秒掉电,就再也没思路了,本身这个微软就修的很少很少,哪位大师能指导下

网友:
亮log的话可以先刷一个BIOS试试

网友A:
这个型号是微软的surface laptop3吗?好像是AMD锐龙的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型号是微软的surface laptop3吗?好像是AMD锐龙的CPU

是10代I5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