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60通病之故障维修

楼主(2022-08-23):
1、故障:待机电流0.009,上电后暗屏,能隐约看到开机画面;
2、维修过程:上论坛找图纸,查三大条件,屏供电、屏开启、接地良好,测量1脚18.7v;6、7、9脚3.3V,背光开启11脚BKOFF#为0v;
3、检查背光来源为EC119脚,测量无断线、无短路,阻值566左右,直接主板找了一个3.3V强制拉高,测试依旧为暗屏。
4、既然条件都满足了,那就把故障点锁定在屏上把,开始拆屏,发现屏升压芯片周边电容短路,保险烧断,拆掉,换上好的测试,发现依旧暗屏,再次测量保险又烧了,使用烧鸡大法,保险后级加3V电压烧鸡,摸到升压芯片烫手,随之拆掉,发现短路排除,直接定屏发货,换上新到的屏,完美收工,解决。
5、主要升压芯片太贵,一个20多,有时候换上一个还不一定好,你懂的。不如直接换屏省事。喜欢的老铁跟上!!~~!

 会员1565277100鑫豆2025-6-11 12:37
 会员309797100鑫豆2025-4-13 20:08
 会员1584911100鑫豆2025-3-30 20:45
 会员1044697100鑫豆2025-2-7 16:58
 会员1558354100鑫豆2025-1-21 14:06

网友A:
屏在哪订的,这家屏效果怎么样,一直都是在TB上搜的

网友:
谢谢老师的分享,学会了

网友:
屏幕保险烧坏以后  升压芯片都要一起换掉的  这是必然的   不然还会烧保险的   芯片内部短路

网友B:
可以用坏屏上的电路板,改背光板上去

网友C:
啥升压芯片那么贵,20多块去?

网友D:
破屏上剪下升压部分 飞六根线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学习了,谢谢分享!

网友:
拆旧屏是个好主意, 平时多留些旧屏备用

网友:
向你学习   我这确认屏坏了直接换  都没想过要去修

网友:
思路清晰,非常ok

网友:
ASUS 的有一批有遇到,灰闪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坏屏上的电路板,改背光板上去

具体没改过,屏也不贵 直接换屏  省的后续再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在哪订的,这家屏效果怎么样,一直都是在TB上搜的

进货渠道都一样TB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破屏上剪下升压部分 飞六根线

具体怎么操作,有没有实例参考一下,旧屏再利用

网友:
经常修到屏背光电路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啥升压芯片那么贵,20多块去?

芯片型号:L102-1D 品牌AUO

网友:
改升压条不香吗?

网友:
好老的机器,现在修一下还能收多少钱呢

网友:
本来就应该拆开测试下屏

网友:
改升压大多数没有空间安装。B壳会鼓

网友:
感谢分享,少走很多弯路。

网友:
暗屏一般都是先屏上面 。。。花的时间少点

网友:
这个屏是通病了,怎么现在还在使用这种屏

网友:
升压芯片都要一起换掉的

网友:
技术好,思路清晰,分析很透彻,学习了!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屏暗。为什么不先换屏试一试

网友:
这是友达屏的通病了,能修好的,不用换屏

网友:
换屏才是最保险了

网友:
这能称之为通病吗?E460这么好暗屏幕吗?

网友:
历史也出现过屏成为某个型号笔记本的通病。

网友:
那个时候一般都是花屏,或者亮线之类的,有质保还好,没有质保就吃大亏了,所以电脑买回来就要及时地用才划算

网友:
现在一般很少会这么仔细局部检查故障点,很多都是直接替换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F:
经常修到这种屏19V电容短路的,连保险一块烧...

网友:
改升压板很快搞定

网友G:
楼主有时间试试换IC,看看能不能亮屏,在发上来呗

网友:
通病就是换块屏幕!谢谢楼主 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经常修到这种屏19V电容短路的,连保险一块烧...

向前辈请教下,遇到一个屏背光供电的2A保险电阻烧了的,直接更换保险电阻上去就恢复正常了,测量供电对地值也正常。为什么会屏没问题会单烧保险电阻呢?

网友:
一般遇到屏坏的,一般不给客户修的,直接换的,你要是把屏搞破,客户会让你赔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具体怎么操作,有没有实例参考一下,旧屏再利用

修过显示器没?和改高压一样的操作

网友:
谢谢大师的分享,学会了

网友:
各庄有各庄的高招。

网友:
改背光呀。

网友:
坏屏的小板拆下来就行,可以换升压芯片

网友:
不如直接换屏省事

网友H:
我明白了  整体都是屏幕的问题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明白了  整体都是屏幕的问题呗?

对,屏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有时间试试换IC,看看能不能亮屏,在发上来呗

这个  换上升压芯片 不一定好  所以不试  直接换屏

网友(2022-09-28):
平时换下来的废屏别扔,把电路板拆下来,要是碰到这种问题修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