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289版号820 01987 屏幕不亮 键盘大小写灯亮

楼主(2022-08-23):
A2289版号820 01987 屏幕不亮 键盘大小写灯亮 手电筒照屏幕也没有图像 也没有遇到过的

网友:
没有外接显示器 先买一个TYPE C转HDMI转换头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屏幕坏 主板没有摔进水

网友:
找个图纸看一下屏幕供电  EDP 升压这些基本条件

网友:
屏幕的3.3 5V屏供电已经出了 接屏线不接都出电压 背光开启始终没有

网友:
EDP_AUXCH_N EDP_ML_N< 这5组数据线打直正常

网友:
DP_INT_HPD 也有3.3V DP_INT_HPD_L 也被拉到0V

网友:
SMC_LID_LEFT SMC_LID_RIGHT IPD_LID_OPEN 都是1.8V正常

网友:
有没有手上有这主板 测一下不接屏线 屏供电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是屏幕坏了 买了一个拆机的

网友(2022-11-12):
最后怎么修的 什么问题 我也遇到过 外接能亮 主屏幕不显示 也不亮 屏幕和排线都排除了

网友A:
外接可以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可以亮吗?

外接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