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0H96MB 求助一个芯片型号 谢谢各位同行了。

楼主(2022-08-23):
有一个荣耀KPL-W00  充电器不升压,只有5V ,待机0.17A 明显偏高,拆出来发现 电源接口旁 两个芯片明显烧坏其中TPS65982DC是管理升压的,还有一个小的烧的型号看不清了,有没有同行正在修这个板子的,麻烦看下这个芯片型号,或者拍个照片
在此先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A:
应该是这个,你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这个,你可以参考一下

实在是感谢,我这边验证下,太感谢了,已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