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故障]
苹果XsMax后摄1X不能用2X能用一个奇葩案例分享

楼主(2022-08-23):
          刚刚搞定这个案例,同类案例多,其他就不多啰嗦,收到XSmax表现是后摄无1X。换摄像头故障依旧,打座子阻值正常,扣摄像头测PDLP滤波电容两端都有阻值。懵了,为了测电容,分层了,索性换了摄像头电源U3700,U3900。还有测了供电,都有。信号都有。就是时钟电压是0.88,找了好机子测了时钟电压,发现也是0.88左右。
           彻底懵了,一度想发回迅维去麻烦大佬们,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换了后摄广角座子,故障排除。这个座子前面也怀疑过,甚至加焊了一下。但阻值一切正常,就没换。此案例很奇葩,权当给各位同学当个经验吧!

网友:
以后会尽量把维修中的案例记录下,权当自己的维修笔记吧。

网友:
xsmax 摄像头座子1v1 供电内连座 容易变形,变形了就会这样 ,2倍能照的话 主板供电和通信总线基本没问题

网友(2022-09-23):
我遇到过x的,换摄像头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