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93 板号 LA-J091P 不开机 奇葩问题 详细进来看 求解

楼主(2022-08-23):
品牌型号 DELL5493
主板板号 LA-J091P REV 10
机器故障 加电无显示
机器配置 10代i5独显

维修检测 拆机目测无修,开机无显示, 开机裸板上电 反复2此开机显示 原以为简单结束了  噩梦才刚刚开始 装机不亮,拆开又可以,后发现装电池,不是小电池,无显示不跑码,无奈,换内存,断独显 刷bios 换充电芯片 无解,,电压都正常,后又发现,用适配器开机也无显示,魔怔了要,,,这是什么奇葩问题啊

现在就是 用电流表不插电池的情况下 可以开机  插电池不跑码不开机  用原装适配器也不显示可以触发,,有谁遇到过来聊聊
准备定EC过来试试,,,

网友:
管理员 啥时候出了个定位 也不准啊  差了十万八千里啊

网友A:
和我的问题一样    我这可以显示   关机以后过一会自动开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我的问题一样    我这可以显示   关机以后过一会自动开机了

你好 可以帮忙看下斜着装的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吗  烧糊了 pug1风扇口和电池中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