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BOIS HP Mini 400 G3 台式机主板 板号 16514-1

楼主(2022-08-23):
各位大神,原机的BOIS丢失, 这款主板认ME, 拿其他主板的BOIS刷上去不开机,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, 好像纯净的ME可以亮机,但是没有试过,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

网友A:
没那么神乎其神的!这种都是分分钟搞定,也不知道谁传出去的认这认那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那么神乎其神的!这种都是分分钟搞定,也不知道谁传出去的认这认那。。。。

我用了其它板子的的BOIS 刷上去后不显示 试了几个都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用了其它板子的的BOIS 刷上去后不显示 试了几个都是

看看是不是有2个bios芯片,我的800G2就是刷了2个芯片才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看看是不是有2个bios芯片,我的800G2就是刷了2个芯片才好的。

这款只需要一个BOIS就好 只是原机的BIOS丢失 没有原机ME

网友(2023-07-07):
我有哦    来找我把

16 MB, 阅读权限: 25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

原机备份

网友(2024-02-22):
同求啊,我的主板BIOS也出问题了,开不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