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键盘几个键不能用

楼主(2022-08-23):
接修一台联想Y7000笔记本,受潮了的,EC短路发烫,换了EC后其他功能一切正常,就是键盘上1,Q,A三个键不能用,换了3个新键盘也是哪3个键不能用,外接USB键盘正常使用,请教各位大虾,有没有可能新EC程序有问题?麻烦有空的大侠搂两眼

网友A:
能刷资料就先刷一个看看  不行再换一个EC

网友B:
检查排线到EC ,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刷资料就先刷一个看看  不行再换一个EC

EC是TB买的,包上机的,问了卖家程序没得问题

网友:
进水受潮个别不能使用换新键盘测试,

网友:
ec到排线座有无断线,ec有无焊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排线到EC ,有没有断线

查了,没有断线的

网友:
跑下线路,还有检查EC焊接是否良好.几个按键不能用,应该不是程序问题,可以进系统升级官网BIOS,官网BIOS带有EC程序的.

网友:
感觉是不是键盘的座子有问题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能刷资料就先刷一个看看  不行再换一个EC

卖家你也信,黑的给你说成白的
我上次买了是三家
一家说全新包刷程序(挺新的结果就是没反应)
第二家,直接买料版,(装上去能开机就是键盘没反应,论坛说要买全新空芯片,上电会自动烧入)
第三家,买了两个,说是全新(买来后发现是拆机的翻新,联系卖家,卖家才说是翻新的,里面资料也没有清理点)

网友:
没有可能新EC程序有问题?

》有可能

网友:
检查排线到EC ,对地阻值要一至, 如果有一根线阻值不一样, 就有可能出这个问题

网友:
键盘坏了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卖家你也信,黑的给你说成白的
我上次买了是三家
一家说全新包刷程序(挺新的结果就是没反应)

你那个贴我看了,确实卖家有点坑

网友:
键盘换了3个了,全新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键盘不能用和EC没多大关系   单独的有键盘控制电路

网友:
你思路错了,我记得这款机的键盘是有个单独键盘芯片的,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这个程序不对 要么就是 IO有脚没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那个贴我看了,确实卖家有点坑

不坑,我全退了,和卖家扯皮了半个月;主要是太坑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很确定EC是带程序的,这个EC没有外挂的共享的BIOS芯片的!机器有图纸,仔细看下图纸,EC部分看有ID设定不?

网友:
对,联想的这个机器有一个芯片是单独控制键盘的。换了就好

网友:
发光键盘好像真的有控制灯光的芯片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搞的鬼,里面莫非也带键盘控制器?

网友:
查下座仔到io线路

网友:
1qa三个键可能是一根线 断了,仔细观察一下主板 键盘座子,在看线路 程序,,,,,

网友:
坐等解决学习中

网友:
直接买新的 空的就行

网友:
程序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换键盘解决不了的话,只有跑下键盘线路!

网友:
我记得键盘座子后面有个芯片单独控制键盘的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楼主维修好了吗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。
希望楼主早日搞定问题

网友:
通病上次不有人发布答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