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咨询]
平板电脑A1893背光调暗用一段时间,屏幕左边出现暗点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2-08-23):
问:请教下各位,A1893背光调暗一点用一段时间,屏幕左边就会出现几个暗点,如果亮度调高就不会,或者是手动频繁调节亮度,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情况,然后锁屏下解锁又正常了,这会是什么问题?

答:换屏测试如果故障现象一样,就检查主板升压电路。

详情咨询客服微信

网友:
明显背光问题,换了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