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15款 A1502 版号820-4924-A 主板,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

楼主(2022-08-23):
15款 A1502 版号820-4924-A 主板,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(开关机键可以用),用外接键盘启动PE  键盘触摸板都可以使用 ,做完win系统不装驱动键盘鼠标还是可以用,装完驱动就不能用 。苹果系统开机键(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)

网友:
换触摸板排线试试

网友:
相同问题  刷BIOS可以用  但是十分卡

网友:
666,楼主牛笔666,楼主牛笔666,楼主牛笔

网友:
一般都是排线问题